三菱LD77MS如何通过缓冲存储器地址来改变伺服放大器的参数

楼主(2019-02-21):
三菱LD77MS如何通过缓冲存储器地址来改变伺服放大器的参数,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中的缓冲存储器地址中的数值已经改变,断开伺服电源重新上电,通过简单运动控制模块工具读取轴1伺服的数据,没有改变,要把PLC复位在读取,数值才改变

网友A:
简单运动模块设置软件里面 点击帮助,选择缓冲器地址一览表,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三菱的有些参数需要断开伺服就绪才能会刷新。比如回原点速度这些。

楼主:
我伺服断过电了,没有用,用软件工具读取伺服参数还是原来的值,要PLC复位才会改变,缓冲存储器的地址是对的,列入我要改变轴1伺服的PA09,LD77MS16对应的地址是28409,我要改成10,PA09的出厂值是16,我将10输入28409后断开伺服电源,在重新上电读取伺服参数还是16,要把PLC复位后才会改变,有些参数还读取不出来,列入PA05每转的指令输入脉冲数读取不出来

网友C:
把PLC复位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