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1):
CQM1H 高速计数板问题 求教

机器配置CQM1H CPU51  2块高速计数内插板  CTL41
旧的plc故障,然后我重新灌了旧的程序出现问题是原来有一个ctl41上的寄存器 ir232是4倍速率的,现在是1倍速率的。

说明书上显示要设置dm643但是我找遍梯形图程序也又有看到dm6643的寄存器
cx-programmer 软件上也没有看到相关参数设置。我的cx-programmer版本是9.61的。
请问怎么能解决。难道是编辑软件版本太高了,没有相关设置,还是要从其他地方找原因。
谢谢指导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dm6640 设置不对

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dm6640的数据,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停产并过时产品,只能凭记忆,不包全对。

楼主:
感谢指导。问题已经解决。是需要重启plc才能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