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菜鸟求大神解惑FB Q64ad中用Z进行通道指定问题

楼主(2019-02-21):
实例图片
这是三菱一个Q64AD FB的源内容,怎么也没搞明白,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mov 模块起始地址 z9
mov 模块起始地址 z8
SFR z9 k4
然后
经过条件x0z8后 mov U0Z9/G11 到D寄存器
疑惑如下:
Z9经过 SFR z9 k4后,内容为0? U0Z9/G11 怎么指定CH号?
谢谢大神

网友A:
sfr已经左移动了,所以没有值;U0Z9/G11是一种组合元件,难以理解你就理解成D就好

网友B:
z9=0的话,u0z9=u0,
z9=1的话,u0z9=u1,以此类推
u0是第一个模块,u1是第二个模块,……
G10、G11、G12,G13是该模块第1-4通道的值,这个要看模块的BFM了,记不清是不是G10-G13,
大概是这样的,具体的看模拟量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了,原来是我没搞懂插槽号和起始地址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