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能同时让两个步进电机回各自的原点吗

楼主(2019-02-22):
各位想问下:ZRN能同时让两个步进电机回各自的原点吗,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可以,若不会发生碰撞情况下,

网友B:
据说一个扫描周期内,ZRN只能执行一次,你可以写个程序试一试撒,不行就加个0.1秒延时错开不就行了。
写过FX5U的一键回原点,用的DSZR,同时触发2个伺服回原点没有啥问题。也见过Q系列用ZP.PSTRT指令同时多个轴回原点。

网友C:
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