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一下PLC运行逻辑性的问题

楼主(2019-02-22):
PLC在一个扫描周期里面,它的子程序是同时扫描工作的还是按顺序逐个扫描的呢?
在一个扫描周期里,如果我在一个子程序里面ON了一个位,那么这个位在当前扫描周期里面,同时有两个地方用它作为运行条件,那么同一个子程序里的位和其他子程序里的位是同时为ON的吗?

网友A:
记得西门子的手册里有讲这个的,原子操作

网友B:
扫描原理多看看,我认为不执行的子程序是不受影响的,最后的语句对输出有决定作用。

网友C:
PLC的工作机制是顺序的也就是单线程的,

网友D: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逐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