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基恩士的专区借三菱专区问一下

楼主(2019-02-22):
基恩士ADD和CAL+ 两条指令都是加法有区别吗如图?

网友A:
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吧
还是说明看的不仔细,备注有说明可以指定位非常感谢。

网友B:
如图,建议去手册里面看看STA和LDA的说明
非常感谢。

网友C:
好像没啥区别啊。基恩士的字指令如果用了位,会默认位为首地址的后16位处理吧。
嗯没试过可以感觉用不太上用到的话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