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2):
请问各位,我想更新一下本子,选来选去不知道那种好,现在看中一款《拯救者Y7000P》128+1T的。i5的8300H或i7的8750H,不知道哪种适合?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内存8G以上,越大越好。正版系统
  • 下载积分:+1(fengxiyu86) 热心助人!
  •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8750,最好16G的,我8G刚刚够用,必须固态硬盘。

网友C:
    博图编程手册里面有

网友D:
    博图很吃配置
    除了硬件配置
    显示器也很重要……推荐22寸以上2K显示器

网友E(2019-09-24):
    垃圾机飘过。。。。。。。。。。华硕A42J+4G

网友F:
    i7  8550,16G运行内存,256G固态硬盘,1TB机械硬盘就够用了

网友G(2019-12-09):
    那不是随便装。
    西门子
    清风明月

网友H:
    完美安装 内存20G SSD128  CPC I5 8750
  • 下载积分:+1(fengxiyu86)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完美安装 内存20G SSD128  CPC I5 8750

    台达,三菱,西门子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台达,三菱,西门子

    还有松下神视。

网友K:
显卡要求 无所谓 其他 有多好要多好 内存一定要大 32G最好

网友L(2020-01-11):
内存要大,最好16G以上,一定要有固态硬盘,把系统和程序都装在固态硬盘里,CPU I5 8代就够用了

网友M:
你看中的就可以用,感觉不够可以加内存条

网友N:
内存8G以上,固态也要大点,
QQ Communication Group:60105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