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精度的说法

楼主(2019-02-22):
比如 我的伺服编码器是131072 我丝杆的导程是10MM 那么我的控制精度是不是 : 10mm/131072 = 0.0763um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分辨率不是代表重复定位的精度

网友B:
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0.0763um ,国内应该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
qw172365283

网友C: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我是来转分的。 啛啛喳喳

网友D:
一般丝杆的精度是0.02mm,机械本身的精度就无法达到。另外系统精度不会因为改变分辨率而无限变化!
下载积分:+5(89277701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jeffwang2011) 好贴好贴!

网友E:
一般设备的机械精度远低于电机精度

网友F:
精度不是单看电机的,还要看机械部分,还有安装这些。这就是用同样的电机,国外有些设备精度比国内的高

网友G:
都没有回到别人的问题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G:
控制是指你的输出,编码器是反馈,概念不要混淆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H:
百度一下答案很详细

网友I:
是电子齿轮比控制精度动吧,跟编码器没有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