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加密求教

楼主(2019-02-22):
我听说Q系列PLC有一种方法是从PLC里下载程序需要源程序,否则下载的程序不能显示,想请教一下大神这个是怎么操作的,请教方法,谢谢!

网友A:
最新的是加密匙,源程序的没听说能用于加密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是加密匙,源程序的没听说能用于加密
了解了,谢谢

网友B:
我用Q03UDE的PLC,写入时有写源代码,读出时不显示程式部件。

网友C:
我用的也是,怎么没碰到你这样,也就自己电脑没有源程序的情况下读不出来。而且基本上不写入源程序,会加重PLC工作负荷,影响反应时间
qw172365283

网友D: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我是来转分的。

网友E:
密码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