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P和PLSV配合使用,如何在规定时间内走完一定的距离???

楼主(2019-02-22):
RAMP S1 S2 D N
PLSV D Y0 Y3
如果赋于S1:100,S2:50,S1为高速,S2为低速,如果时间给个3分钟,距离给个10CM条件就这些.
要求在3分钟内行走10CM,起始速度是100,然后慢慢的变成50,此时3分钟时间已到,路程也正好走到10CM位置.
象这样的情况,RAMP和PLSV配合可以实现吗?如何做呢,给点思路,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你要先知道你的丝杆螺距,1圈1S多少个脉冲,配合指令自己算不就出来了

网友B:
所以说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可以用,建立一个坐标系,横坐标时间,纵坐标频率,计算行走面积,然后根据实际距离,调整机械传动关系

网友D:
你是觉得DRVA指令不好用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