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2):
如题,
有经常使用变频器配置屏蔽的动力线的说说。
謝謝!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有没有响声。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引用第1楼si.yan于2019-02-22 20:37发表的 Re: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使用屏蔽(四芯)线比不使用屏蔽线有什么功能区 .. :
你试试就知道了,有没有响声。

因为不知道才来问的。

网友B:
带屏蔽的可以防止变频器对别的电器产生干扰,我以前遇到过变频器一工作,光电开关就乱动作的,后来没有办法改成限位开关了

楼主:
引用第4楼gk1234于2019-02-23 06:04发表的 Re: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使用屏蔽(四芯)线比不使用屏蔽线有什么功能区 .. :
除非干扰到自己,否则不用,一般模拟量和脉冲量控制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就可,成本啊,据说出口欧洲设备有EMC检测,不用电力屏蔽线不容易过关。

屏蔽层两端接地?
还是单端接地?

网友C:
预防变频器对其它的电子产品的干扰

网友D:
以前弄西德的机器,变频器到电机动力线就是屏蔽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屏蔽层两端接地?
还是单端接地?

单端接地,两端接地会形成环路

网友F:
变频器出线使用屏蔽线最大的功能是防止变频器电缆对周边电缆的电磁和容性干扰,4线电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容性干扰,但防电磁干扰的能力很弱,几乎不具备。
两种电缆都应该一端接电机地(外壳),一端接变频器地,给电机提供一个容性电流的回流通道。
如果现场对干扰抑制要求严格,就应该使用4线屏蔽电缆,PE线和屏蔽层一端接电机地(外壳),一端接变频器地,屏蔽层变频器侧单端接地。
如果要求更严格,就要用输出滤波器(最好正弦波滤波器)加对称结构的3(或3+1)或3+3变频器专用电缆了,PE线和屏蔽层也都是一端接电机地(外壳),一端接变频器地。
根据我实际情况看,4线屏蔽电缆就有很好的抗干扰效果了,一般没有发现足以影响稳定性的干扰。
但有一点不明白,ABB手册中对接地有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使用非对称电缆时,电机到变频器端接入第4根线,将引起损耗。
特么对称电缆不也是将电机和变频器地通过对称PE线连接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端接地,两端接地会形成环路

单端接地不对。

网友E:
引用第11楼lvpretend于2019-02-23 13:38发表的 Re:Re:Re:电机的电缆线使用屏蔽(四芯)线比不使用屏蔽线有什么功能区 .. :

单端接地不对。

屏蔽线都是单端接地,
不是接地线。

网友G:
最多的区别是钱,毕竟 现在的变频很成熟了,输出干扰不大

网友H:
屏蔽层有三种连接方式,单端接地,两端接地,两端都不接地,但一般多用单端接地,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屏蔽线都是单端接地,
不是接地线。
我去发了个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3649.html

楼主(2022-10-27):
这里还有磁环要串

网友G:
现在的变频很成熟,没啥区别的

网友I:
单端接地,靠近变频器一侧接地,可以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