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论坛某些网友的问题,希望版主可以宣导一下

楼主(2019-02-23):
发现有好多楼主提出的问题,后面有很多网友参与其中,好多都不清楚问题具体的解决办法,都有自己的见解。而版主最后解决了也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出来,那你这个问题结果只是属于你自己,就失去论坛共享的意义,别人参与的意义又在哪里?如果版主你不想说,有很多的渠道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又何必在这里浪费别人的感情。就像YMMFA版主一样,每次写的都是干货,大家看到就可以学习交流,并不吝啬自己的知识,我们应该学习,我想这也是家园存在的意义

网友A:
说的不错,有时参与讨论的一些话题,讨论者各自提出方法,只知道楼主提出的问题最后是搞定了,但是不知道是如何搞定的。这个问题结果只是属于楼主一个人,既然资源不能共享,讨论又有何用~~~~~~~~~~~~~

网友B:
这个有的问题不好说, 因为有些论坛提问题属于工作不细心,提的问题可能是十分简单,在排查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现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有的属于自己都不太清楚,可能拉几条线或者东拆西拆,说不定都好了。然后总不能让自己写出来,我好笨,我好笨,我好笨吧,还有一些就是修好了,也不清楚如何修理好的, 以前我就修过一台机,变频器运行中报警故障,自已修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出问题,按变频器说明书故障排除,也排除不了,然后把参数导出,从新导入参数,也是经常运行中报警, 最后只能请人家厂家人员过来修理,
最后排查的故障原因,就是一条变频器信号线IO端子松动了,开机正常,只要机台运行震动,就出现半松动,然后就报警。 厂家过来修理花了半小时,自己修了快一个月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C:
恩,大家能说一下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就好多了。给别人很大帮助。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说句实话,我提的问题,基本都是我自己去解决的,我也感谢那些给我建议的人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E:
工业现场太复杂,很多时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的清,还有的问题事后提问者自己会发现问题是他自己粗心大意而已。
另外,PLC的语言特殊性导致很多时候他无法像语句式编程那样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如果你会PC需要,诸如C++,C#之类的语言,需要一个功能。你可以直接在CSDN网站上复制粘贴,但PLC不允许。

专业外协

网友F:
搞工控的,基本都是在现场,很少在办公室的。
一般都是用问题才来,其它时候很少来论坛吧。
我建议是弄个APP,这样大家就方便了。

网友G:
求助帖 增加一个结帖 功能,最终采用了谁的建议,有积分奖励,,,

网友H:
有的楼主发的求助帖子,最后解决了问题,最后的评论是好了。就此没有下文。后面就是其他网友的追问,怎么好的?因为上面有很多大师远程指点了方向,实际上最终是怎么好的。不得而知。
实际上,希望有更多的帖子是有问题,有最终的解决方法。这样的帖子是受到欢迎的。毕竟共享了经验。(但也有一些确实也没有下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