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3):
PLC为Q系列,定位模块QD75-MH4,伺服驱动器是MR-J3-10B,使用光纤通讯。
看了很久手册,不知是没看透还是遗漏了;在使用DOG方式原点复归时,近点狗ON变OFF后的Z相信号,是伺服通过光纤自动发给QD75模块了吗?是不是不需要再另外接线给信号?

网友A:
我使用过MR-J3-B的驱动配合QD77MS16,近点狗ON变OFF后,第一个Z相脉冲是马达直接传给控制器一个信号的。不需要外接信号。
  • 下载积分:+3(kcai_fly) 热心助人!

网友A:
    错了,是MR-J4-B

网友B:
    用QD75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QD75的buffer

    能详细说说吗?Z相型号和缓存区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Z相型号和缓存区有什么关系呢。

    你应该没有设置对Z相信号反馈的具体地址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