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可以使用如红框中的"B接点下缘脉波"指令吗?

楼主(2019-02-23):
三菱FX2N / FX3U / FX3G可以使用如红框中的"B接点下缘脉波"指令吗?
这是用欧姆龙PLC写的
A接点下缘脉波是可以,但
"B接点"
下缘脉波?
当1.01启动前
100.00 未启动,0.02 也未作动
1.01按住放开后100.01作动
当0.00按住作动时100.00作动,100.01持续作动中
当放开0.00时100.00停
红框处断掉100.01停

网友A:
3U/3G没有这个指令

网友B:
5U好像有
qw172365283

网友C:
Q/L/5U都是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FX系列应该有的吧

网友B:
应该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