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3):
   如图,用的是三菱LD75P4的模块,输出是两路集电极开路输出给的脉冲,想带一个步进电机,现在不仅控制器上只有一路脉冲接收,另一路是脉冲方向,求问如何接线?需要添加辅助点来控制脉冲方向么?

楼主:
引用楼主奋斗的凉茶于2019-02-23 16:52发表的 关于集电极开路脉冲控制问题 :
[attachment=230328] [attachment=230329] [attachment=230330]   如图,用的是三菱LD75P4的模块,输出是两路集电极开路输出给的脉冲,想带一个步进电机,现在步进控制器上只有一路脉冲接收,另一路是脉冲方向,求问如何接线?需要添加辅助点来控制脉冲方向么?

网友A:
还是在分享资料吗?你有图纸了,没看出你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在分享资料吗?你有图纸了,没看出你的问题呢!

不是分享资料,当时在求助,不知道怎么就点进分享资料里面了,现在已经找到资料了,谢谢

网友B(2019-06-12):
一个差分输出的PLC模块,一个集电极开路的驱动器根本就不匹配,控制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差分输出的PLC模块,一个集电极开路的驱动器根本就不匹配,控制不了的

LD75P4是差分输出?LD75D4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