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PLC控制

楼主(2019-02-23):
三菱plc电动阀门开度 通过触摸屏滑块滑动来调节 程序怎么编写啊 大神指教一下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用角度啊
qw172365283

网友B: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我是来转分的。对对对

网友C:
把你的滑块定义最大为100,最小为0;然后当前位置假设为a;程序计算打开角度脉冲:(a/100)*(调节电机旋转一圈的脉冲数/360)
当然显示中不存在360度打开的阀,你自己的阀门是多大,电机要转多少自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