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

楼主(2019-02-23):
windows10系统64位安装的GX works2 网上有卖三菱的通信线吗?看到网上卖的都是支持windows7不支持Windows10的 系统需要重新安装吗?

网友A:
FX3U系列,是422通讯,
网上卖的大部分是USB转422,
都可以找到win10的驱动,

楼主:
看过了,都是不支持windows10的USB-SC09这个系列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B:
可以的,我就用的WIN10

网友A:
USB-SC09
无非就是CH340,FT232
大部分便宜都是CH340,
网上找一下CH340的驱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SC09
无非就是CH340,FT232
大部分便宜都是CH340,
网上找一下CH340的驱动就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的都可以用,不用担心

网友D:
兼容性问题,有的W10的 确实是不好安装,但是大部分都能安装吧

网友E:
没问题,我就是WIN10系统.USB-SC09用是CH340驱动,
网上找一下CH340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F:
软件都是带驱动的,我WIN10系统数据线连上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