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4):
各位师傅,如题所说,我通过编程软件在线修改完程序,添加了注释,发送变更后,再重新连接PLC,程序里没有注释显示,I/O注释里面也没有,怎么回事?请大师指点。

网友A:
上传是把注释打上勾,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B:
可能你没把注释下载进去

网友C:
首先要保证你的plc支持注释下载

楼主:
是根据PLC型号确定是否支持上传注释吗

网友D:
1.什么型号的PLC,早期的并不支持注释上传
2.上传点选框有否选中
万径人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