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在威伦触摸屏上输入数据与西门子PLC监控时数据不一至,求助。

楼主(2019-02-24):
威伦触摸屏上输入80 西门子PLC监控时数据显示56
威伦触摸屏上输入70 西门子PLC监控时数据显示44
威伦触摸屏上输入60 西门子PLC监控时数据显示28
威伦触摸屏上输入50 西门子PLC监控时数据显示30
在PID调节控制面板上现示设定值为 56,44,28,30.

网友A:
看样子你输入的是设定值,显示的是当前值而已
下载积分:+1(cqq2019) 真诚感谢回复。

楼主:
看样子你输入的是设定值,显示的是当前值而已
输入的是设定值,应该显示的是设定值,现在只是用触摸屏来改PLC数据,现问题是输入数据与PLC数据的不同。

楼主:
在HMI设置比例最大值80,比例最小值-40 ;PLC上限1,下限0,HIM输入数据与PLC数据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