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4):
很疑惑,我检查了很久了,就是不明白哪里错了。第三行,这样定义一个二维数组,为何编译不了?

网友A:
数据array[n][m]没有声明大小,要用常数,不能用变量array[2][3]

网友B:
#define后面去掉分号看看

网友C:
int array [N][N],数组一旦定义,大小便确定,你这个没有边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后面去掉分号看看

嗯,对的,就是宏定义后面多了个分号,昨晚找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 array [N][N],数组一旦定义,大小便确定,你这个没有边界!

嗯,谢谢了,是宏定义那里,后面不需要分号,我写了分号,导致的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了,是宏定义那里,后面不需要分号,我写了分号,导致的错误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