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5):
设备:
1.这是台进口A系列PLC控制的磨床设备,10个伺服轴、2个变频主轴设备;
2.PLC型号A173UHCPU带A172SENC、A1SJ61BT11、A1SX42-S2、A1SY42P、A1S63ADA,5个模块
3.环境较差,加工部分有水雾
各位大神有什么不清楚的 我再补充;
现象:死机
1.GOT1000的触摸屏按键无反应;
2.所有伺服轴驱动器(三菱MR-J2S-200B)报警号E7—复位结束;
3.所有的2个变频器(三菱A700)报警号EOP3—通讯选件异常;
4.PLC CPU模块 POWER、RUN灯正常,ERROR灯亮;
5.PLC扩展模块 A1SY42P输出模块无输出;
6.A1S63ADA模块,RUN灯设备正常运行时亮,死机后不亮;
7.死机非周期性,时间长短不一,热天较频繁(修复空调、增加CPU排风扇无效果)
8.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死机,设备非生产状态,停机状态也会出现死机;
故障排查:
1.通过PLC诊断,发现错误原因是:专用功能模块控制总线错误,FROM和TO指令不能执行;
2.建议的解决方法是:可能由专用模块,PLC模块或基本单元模块硬件引起的,检查并更换有故障的模块;
3.所有模块均更换了(PLC所有的模块和变频器),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该故障
求助:
1.气温升高较频繁,是否更外围短路有关?气温高绝缘性相对降低,那么外围输入点接地短路是否会造成死机?
2.所有模块都通讯报警应该是公共部分出现问题,提示的总线问题该怎么排查?
3.电源部分如果闪断会不会造成死机的问题?
4.还有可能哪些地方没有考虑周全的,望大师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程序是不是有BUG,运行到特定的情况进入bug,断电或复位什么的清除数据或一些状态后又跳出去了!
  •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不是有BUG,运行到特定的情况进入bug,断电或复位什么的清除数据或一些状态后又跳出去了!

    你说的很对,当时也考虑过了,进行了程序排查,没找到问题,我们这个设备有5台,别的设备也是用的一样的程序。
    而且冬天一个月出现一次,天气越热越频发的情况来看,似乎与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B:
    日本人的PLC控制器   伺服   以三菱为例, 超过10年,故障率会很高,为什么,因为电路板老化,内存芯片也会出现故障,比如有的高级指令,上升沿下降沿触发指令有时候都无法正常运行。

    三菱A系列,停产太多年了。10年应该不止了。
  •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

网友B:
    建议解决措施:系统升级

    日本工控寿命10年,超过10年故障现在各种莫名其妙。

    GOT1000触摸屏也是停产多年了。
  •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热心助人!

网友C:
    时间久,环境差,各种毛病会不约而至,你也就差PLC没换了。要不你把PLC也换换?
  •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久,环境差,各种毛病会不约而至,你也就差PLC没换了。要不你把PLC也换换?

    我回头试试吧,主要是其他同样的机台没有这个问题。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