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电控工程师,做项目需要会什么呢?

楼主(2019-02-25):
作为一名电控工程师,怎么做一个项目?做项目的流程是什么呢?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一般大公司都有固定的流程,元件选型、出BOM表、出电路图、电路图等资料上传系统(采购根据系统中BOM表购买物料)、编写程序、调试程序、出机、再次完善资料上传系统。对于电气除了编程调试基本功,元件选型很重要,特别是大型设备,电控人员要提前规划好元件布置,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尽量节约成本并留有余量。

专业外协

网友B:
其实就是什么都要会

网友C:
全能型的人

网友D:
需要什么技能你就得会什么技能

网友E:
只要遇到的问题你都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