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软件突然打不开程序,软件启动后报错,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2-25):
之前用一直好好地,今天突然打不开了,网上查了一下说要重新装系统后再重装软件,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没有 好像没有第二种办法 西门子就是这么娇气 不服 你咬他

网友B(2020-01-07):
重装系统也没用,刚装上没问题第二天又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把360卸载了,360整天搞事情

网友D:
重装系统吧
QQ Communication Group:60105280

网友D:
或者再装个虚拟机,我刚装的,从博图V13到V16
QQ Communication Group:60105280

网友E:
支持装虚拟机
22969576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