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3A和WR3A指令,是自行分辨电压或电流?

楼主(2019-02-26):
请问RD3A和WR3A指令,是自行分辨电压或电流?
PLC使用FX3U / FX3G
很久前用FX3U学这指令没注意到来源或目的是电压或电流
FX2N会用TO 与FROM指令,所以要注意设定电压或电流
现在想用A/D 与 D/A 转换,才注意到FX3U用RD3A和WR3A指令,他要如何分辨电压或电流
还是A/D或D/A接线上的接法
是模组?或另外使用这指令他的模组有限定?以及解析度

网友A:
是电压还是电流取决于接法,详细的可以看下FX0N-3A的模块手册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网友B:
首先这两个指令对应的产品是FX0N-3A、FX2N-2AD及FX2N-2DA,电压电流都有,所以指令本身应该不具备识别功能,电压或者电流跟你模块接线有关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