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A伺服报警AL50.6请问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26):
如题,我看了手册,实在看不出什么,请教各位大神吗。谢谢

网友A:
伺服过载了,看看机构卡不卡,有刹车看看刹车有没有打开,

网友B:
UVW接线看看有没有问题,电机拆下来,如果还这样就有可能是电机或者驱动器问题,如果没有就是负载问题。

网友C:
参考处理方法。。。

网友D:
估计是停机位有点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