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MT的PLC,怎么去测量输出晶体管是好还是坏

楼主(2019-02-26):
如题,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Y有输出时候该什么量,谢谢大神们指导

网友A:
一根针量到对应的COM,一根针量Y。用电阻档。
然后程序M8013-------Y
看指针有没有来回摆动。
并且要注意晶体管有方向,如果量反了,就是一直通。这时换一下方向,互相两根针的位置。
不过个人建议有条件最好接到PLC的X上。
然后让它输出500次,看输入是否也接到了500次。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接个24V继电器测试,Y输出,继电器吸合。否则晶体管损坏。

网友C:
输出端带上负载(一般用一个1K的电阻)和电源(一般是24V,可以用自带电源),写一个输出的程序,用电压表测输出端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