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变频器或伺服的主回路断路器选择?

楼主(2019-02-26):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变频器或伺服的主回路断路器选择,你们一般是选择的C型还是D型啊?我个人觉得变频器与伺服算是软起动器,应该用C型就行吧?为什么网上好多说要用D型?还请各位大佬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A:
因为电流会有波动,所以一般选D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流会有波动,所以一般选D型
加了变频器或者伺服也会波动很大吗?主要是C型与D型曲线价格不一样!

网友B:
不用想了,D型,省得以后可能的麻烦

网友C:
C型也可以!如果是设备厂商还是建议用D型的,D型脱扣电流要大一些!免得以后给自己找麻烦!实际在你用变频与伺服的情况下,两款断路器最大的区别就是瞬时脱扣电流不一样了,都只是起短路保护,过载都有驱动器本体来完成!

网友D:
不考虑资金用D型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