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在线模拟,端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9-02-26):
电脑威伦软件写好程序,端口设置只有com口,但是连接plc端口是lpt(如图)没有com口,怎么在线模拟?

网友A:
在此计算机上安装一块com接口的板子,才能在此计算机上在线模拟。否则只能离线模拟了

网友B:
搞一个USB转RS232的线,或者再转485,打个驱动,那样就有COM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