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V15软件问题

楼主(2019-02-26):
博图V15配置触摸屏选择硬件就提示附图错误,求各位大师提供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安装时丢东西了吧!

楼主:
重装过系统 重装过几次软件。PLC编程正常

网友B:
这是典型的版本不对,或者是安装的文件有丢失的现象。重新安装相对应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C:
可以降几个版本,比如选13.0的,就没问题了。
问题应该在硬件没有升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重装软件都不好用,最后电脑重做系统再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