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因设备在外地,据现场人员反映先烧一个PLC,询问有无烧焊与接头松动,得知没有。连夜搞程序更换PLC,才用一天又烧一个,另一个现场人员才发现星三角起动30KW风机有两根电缆没接好,有松动。无语啊。
  • 下载积分:+3(si.yan)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tathui) 好贴好贴!

网友A:
    不烧风机,竟烧plc

网友B:
    烧的是电源吗,还是输入输出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这个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是电源吗,还是输入输出点?

    坏的还没回来,应该,内部芯片,现更改加装电源滤波器,看效果如何!

网友D:
    什么PLC?
    质量这么差,
    风机没烧,PLC烧了。

网友E:
    我实在想不明白,与PLC有什么关系!

网友F:
    plc输出电一般接中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怎么会烧肯?

网友G:
    什么牌子的PLC 不烧风机 居然烧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PLC?
    质量这么差,
    风机没烧,PLC烧了。

    西门子  ,

网友H:
    你plc电源没有经过变压器?

网友I:
    西门子的是高大上,怎么可能,是不是主零线断了或接触不良,中性点偏了,plc的220v变高

网友J:
如果是N线松动造成的,PLC一般回坏电源板,维修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N线松动造成的,PLC一般回坏电源板,维修也很简单。

还在保修期内,到时一并发回西门子

网友K:
第一次听说

网友L:
不合逻辑

网友M:
PLC电源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网友N:
长见识了、、、、欢迎楼主,,,反馈最终结果
隔行如隔山

网友O:
这事比较常见,那厂一定没有专业电工,实际运行设备,必要时需要加装点保护。各类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P:
还是设计的没考虑,只为了节约成本,没有对PLC供电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设计的没考虑,只为了节约成本,没有对PLC供电做保护

是的,因这类设备做过不少100套,一直没加保护,包括输出直接驱动负载。开始做时做过保护与隔离,每套成本增加400元左右。但老板看到别人的都没有。后来我们就取消了。主要现场人员没有懂的电工。导至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Q:
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

网友R:
还真没有遇到这种说法的

网友S:
就是不说为什么烧的?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T:
风机虚接会导致风机烧坏或交流接触器烧坏,不至于直接烧PLC触点,另外PLC输出触点即使烧坏也不至于把整个PLC给挂了,楼主你故障描述有误。

网友U:
没有保险丝吗?烧了应该是整个电路,怎么把plc烧料。

海纳百川

网友V:
只有断零后串入380才会烧plc电源,和风机根本不搭界的事,输出直接驱动风机接触器也只能粘住plc输出,不明白会这样子。
真诚到永远

网友W:
这个烧plc是有可能的,遇见过类似情况。
因为,电火花会产生高频高压,容易烧坏plc。
阻容吸收回路,应该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是不说为什么烧的?
因为都在保修期内,不能拆机!不好分析!

网友X:
肯定是地线没接好,西门子的要良好接地,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Y:
再仔细查查原因!

网友Z:
什么品牌的风机,我要买这家的风机

网友AA:
裡面有感質而且有電容
回衝主電源系統
若壓降電源端若是200%
則電源端可高達320V(314V)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B:
建议PLC使用24V电源,因为我遇到不少PLC坏的都是里面的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