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S7 200程序转成S71200 ,1200没有用过,现在数据转移问题想请教一下,S71200中说只能用array元素,我照说明书上做总是出错,求大佬指点了 200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S7 200的用了没有啥问题,下面那个S71200 用MOVE_BLK总是出错

网友A:
引用楼主xk2000于2019-02-27 10:27发表的 S7200转S71200 求大佬指点 :
S7 200程序转成S71200 ,1200没有用过,现在数据转移问题想请教一下,S71200中说只能用array元素,我照说明书上做总是出错,求大佬指点了 [attachment=230424] [attachment=230425]

YES,只能使用数组。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楼主xk2000于2019-02-27 10:27发表的 S7200转S71200 求大佬指点 :
S7 200程序转成S71200 ,1200没有用过,现在数据转移问题想请教一下,S71200中说只能用array元素,我照说明书上做总是出错,求大佬指点了 [attachment=230424] [attachment=230425]

数据块属性里--优化的数据访问--前面的√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