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220V线圈接触器接到380V上,或380V线圈接触器接到220V上,是不是都会烧线圈,都是过流造成的吗?

网友A:
上电过了一小会,砰,定时1分钟内爆破

网友B:
220V线圈接触器接到380V上会烧
380V线圈接触器接到220V上不会烧,但不能正常工作,吸力不够,抖动。

网友C:
引用楼主abadguy于2019-02-27 10:52发表的 请老电工解释下接触器线圈问题 :
220V线圈接触器接到380V上,或380V线圈接触器接到220V上,是不是都会烧线圈,都是过流造成的吗?

我搞不明白你想干嘛?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不要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没有意义!我司有一台设备要喷粉风泵运转了,除尘设备才起动,除尘设备要喷粉提供一个220的电压信号,让一个中间继电器吸合除尘设备起动,后来一师傅直接将喷粉电机的两根火线给了除尘设备,这个220V和泉的中间继电器居然在380V 的电压下工作了五年多,线圈烧掉发黑了,外壳也因为长期高热变成棕色了!所以什么时候烧还是跟品质有很大关系,质量差的,额定电压下也要坏的!至于接在低于额定电压的情况,多半是无法吸合的,会嗡嗡作响一直到烧坏!
  • 下载积分:+1(si.yan) 基本会上爆的,别想三秒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不明白你想干嘛?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不要在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没有意义!我司有一台设备要喷粉风泵运转了,除尘设备才起动,除尘设备要喷粉提供一个220的电压信号,让一个中间继电器吸合除尘设备起动,后来一师傅直接将喷粉电机的两根火线给了除尘设备,这个220V和泉的中间继电器居然在380V 的电压下工作了五年多,线圈烧掉发黑了,外壳也因为长期高热变成棕色了!所以什么时候烧还是跟品质有很大关系,质量差的,额定电压下也要坏的!至于接在低于额定电压的情况,多半是无法吸合的,会嗡嗡作响一直到烧坏!

    一直在办公室搞设计,现场经验少,就是想多深入了解下,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啊。380V接入220V我知道是工作电流大烧的,主要是220V接入380线圈,按出欧姆定律应该是电流小,但是因为磁隙什么的也是造成电流大,最后烧毁线圈。这个是不是和电机低压烧毁一个道理?

网友D:
    220v线圈接380电压上肯定会烧,不会因为质量好而不烧,可以用万用表量下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20V线圈接触器接到380V上会烧
    380V线圈接触器接到220V上不会烧,但不能正常工作,吸力不够,抖动。

网友F:
    这是一般电工常识

网友G:
    3楼好像中大奖咯。我居然十多年了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出色的好产品!

网友H:
    380的线圈接到220的,线圈不烧估计接触器抖动几下,你的负载就挂了

网友I: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海纳百川

网友J:
    三楼的情况我也碰到过,220通380的,用了不知多长时间,最后由于出现间隙停止检查时才发现的,可能线圈质量好有关。
    真诚到永远

网友K:
380V线圈接到220V也不一定能看出异常,也有可能是突然出个毛病,等你停下来又看不出来了,因为我就碰到过

网友L:
刚进厂不久。厂里是日本的设备,有AC110V AC220V DC24V的继电器。一不小心接错了,如低压线圈接到高电压。烧很正常的事,因为长得很像,又能插要座子上。很快挂了。当是学费吧。

网友M:
DC24还接到220V。结果直接爆。低压接高压直接烧给你看。要不直接爆米花
高压线圈接低压电。
不会工作的。动作不了。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N:
2楼赞一个,高电压接低电压线圈会烧触点,低电压接高电压线圈电磁力不够难吸合,基本上没反应,也不会烧。
SO最好匹配线圈电压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O:
220V线圈接380V,电压过高,接触器快速吸合后,铁芯磁饱和了,电流很大,时间长点会烧
380V线圈接220V,线圈吸合的力量不够,铁芯无法吸合,磁阻大,电感小,线圈流过的电流也很大,到时间也会烧。若是接触器的反力弹簧差点,吸合距离短点,也能吸合,但是线路电压一波动(国标范围内)接触器会跳开。

网友P:
我认为:
从理论上讲,两种情况都会烧掉线圈的。
220线圈接380v不要讲,
380v线圈接220v时,由于铁芯不能闭合,造成电流过大,烧毁线圈。

网友Q:
这个问题我就遇到过,220V的上380V的电有可能一通电就烧了,380V的上220V的电,吸合很费劲一直抖动,然后你设备就危险了啊,所以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啊
孙亮亮

网友R:
兄弟,我有一次把24V的接触器换到了220的电路上,一送电,呼呼的冒烟,哈哈。从那以后,我每次换接触器都会看一看线圈的电压等级,这才是实践出真知啊,哈哈
富嘉达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