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把西门子S7-200程序转换为S7-200SMART程序,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9-02-27):
小白一个,求大神指点。。
把西门子S7-200程序转换为S7-200SMART程序,应该怎么做?

网友A:
《s7-200_SMART V2.3系统手册》
永远年轻

网友B:
复制粘贴

网友C:
smart软件可以直接打开200cn程序,不过很多地方应该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组态参数,通讯,向导之类要注意注意

网友D:
我是担心有些不兼容,抽点时间直接重新写

网友E(2019-04-12):
如果你有剩下的模块要处理请联系我。 我是做二手回收的,原谅我的打扰。 微信:15906187176 QQ:3030160399
回收西门子,回收PLC模块,回收CPU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