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如何让PLC程序上传覆盖PC里的旧程序

楼主(2019-02-27):
如何让PLC程序上传覆盖PC里的旧程序
PC里是旧程序,PLC里面是新程序,通讯都已经好了,现在我想把PLC里面的程序上传到PC里的并且覆盖PC的旧程序。

网友A:
首先把PC里是旧程序打开(要跟PLC型号一致)点读出,覆盖就行了。

网友B:
想保留注释?

网友C:
直接上传保持不就好了吗?没必要覆盖旧的啊,注释可以从旧程序导出,然后在新程序导入,或者复制粘贴啊

网友D:
一上载不就直接覆盖了吗。。。原来的不要点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