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的GX-Works2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9-02-28):
XP系统原先好用的 重新安装就不好用啦。。。
qqq17888@163.com

网友A:
我靠,我没看错吧???XP???????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9851.html
下载积分:+1(zhong1946) 可惜没了

网友C:
2楼030403118看不到你的附件啊

网友D:
可能工程项目中有不能用的字符,比如 : - / * PLC 注意连PLC都不能用

网友E:
工程问题不是软件问题,程序发给我试试.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问题不是软件问题,程序发给我试试.
qqq17888@163.com

网友F:
好好的 LD M8000 DMOV K4X000 K4Y000

网友G:
没问题呀,能正常打开

网友H:
什么东西没有卸载干净,建议用U盘安装个假系统,然后将FILE PROGRAMS里的WORK2手动卸载掉。又或者你安装了WORK3卸载后再安装的WOEK2就是不可以
下载积分:+1(沈江淼) 热心助人!

网友I:
檔名改英文或數字就可以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