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参数调试疑问

楼主(2019-02-28):
由于之前工程师选伺服选得功率太大。客户现场总是断皮带伺服都不报警,我是否可以在定位模式下把伺服力矩输出进行限制,太大伺服报警,这个如何设置,是否需要修改硬件参数

楼主:
在线等,请大师帮忙解决

网友A:
更改伺服参数Pr0.013:第1扭矩限制,单位是%

网友B:
更改伺服参数Pr05.012:过载等级设定,单位是%
下载积分:+1(tuto7534) 感谢分享!

网友C:
伺服参数Pr05.012是不是设置为0了,这样过载等级最大了

网友D:
应该有个过载灵敏度的吧,我记得是数值为0的时候就是不管怎么过载都不会报警了

网友E:
将过载等级适当设低则行。

网友F:
设定一个转矩限制值来控制一个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