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威纶通触摸屏复归按钮无法复归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02-28):
PLC-三菱L02....HMI-MT8102IE
我在屏上做了个复归按钮,有时候按下后,按钮没有复归,也就是按下后一直处于ON的状态,我监控了plc这个按钮的写入地址就是ON的状态,请问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又是正常的,这要这么处理???

网友A:
1.HMI按钮选型错误(复归型)2.PLC程序里有置ON
1.复归型我确认是没错的;
2.PLC程序里没有置ON,我用了交叉参照只有触点

网友B:
把屏的程序和PLC程序发上来,一个帮你搞定,或自已按楼上的方法去找原因

楼主:
复归型按钮我确认了是没错的,写入读取地址不同,今天测试了断开这个复归按钮后面的输出不给输出发现没有这种问题。这个后面输出是伺服定位的触发具体我发截图吧

网友C:
读的一直有读到啊

网友D:
那就不用set,既然是复归型,你就直接用上升沿,结果用FF交替,你这相当于一个复归型手自动开关。也可以不用复归型直接用切换型,程序换种方法照样能达到效果

网友E:
写入读取地址不同......而威纶的读取地址仅用于按钮效果的显示,而写入地址才是使元件动作的地址,既然用了SET M603,那么按钮按一下就肯定显示成M603的状态

网友F:
读取与写入不同地址导致的

QQ(VX):2252241236

网友G:
set指令在没有rst之前,是一直on状态的。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H(2022-07-12):
我也是相同的型号,遇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别人还不行。

网友I:
单独写个程序看下ldp x0 altp y0 写入x0 显示y0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