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8):
ADPRW指令功能参数里面的S2参数(MODBUS地址/子功能代码),这个MODBUS地址:
0000H~FFFFH,这个地址我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指定呢?新手学习,请大师指教!

楼主:
ADPRW     H2     H1     K100       K8        D0

这个K100就是MODBUS的地址吧?那这个地址指的是什么数据呢?我是需要去设置什么吗?

楼主:
这是手册上的

楼主:
顶,各位同行有空帮忙看看呀

网友A:
K100  是地址,
这个地址对应所连接设备的地址,详细应该参考所连接设备的说明书。
这个指令只是读取数据,数据需要另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00  是地址,
这个地址对应所连接设备的地址,详细应该参考所连接设备的说明书。
这个指令只是读取数据,数据需要另外处理。

连接的设备不是PLC吗?要是我使用1:1的连接方式去通讯.

网友B:
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每个元素是什么意思都有说明,通信的对象相关参数数据等也需要了解

QQ(VX):2252241236

网友C:
要看对象设备的MODBUS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每个元素是什么意思都有说明,通信的对象相关参数数据等也需要了解

哦,就是通讯的对象通常是一些适配器?然后我需要去看这个型号的适配器的使用手册才能知道这个地址对应的含义,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通讯的对象是变频器,仪表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的对象是变频器,仪表类

哦,但是我看手册都是对应的485适配器模块之类的,然后这个模块再连接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