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02HCPU,里面有QJ71E71-100,CPU变换为Q03UDV,

楼主(2019-02-28):
现在有套设备,之前 的CPU是Q02HCPU,里面用到QD62,QJ61BT11,还有QJ71E71-100的网络模块,现在公司换成Q03UDV,请教下有没有转换的朋友,是不是直接用GXWORKS2把程序直接变换成Q03UDV吗,中间的程序不要变吧。谢谢。网络模块的程序直接变换不了吧,直接用Q03UDVCPU的网口

网友A:
没问题的,直接在工程-----PLC类型更改,,选择Q03UDV,改完编译下就好了

网友B:
模块的以太网和Q03UDV的网口通信不一样,不想改程序还是要以太网模块

QQ:84818626

网友C:
参数配置好,可以搞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