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Q系列PLC内置以太网通信(Socket)

楼主(2019-02-28):
按照样本上的程序根本不行,sd1282.0不通,哪位大神做过?求指教

网友A:
现在Q也可以做简单CPU通信了,设置一下寄存器地址就可以互相通信了。不用写Socket.

网友B:
程序是用WK2还是WK3?

网友C(2019-05-14):
引用 网友D:
凑足五个字

网友E(2019-12-23):
这项目有点东西

网友F:
要先发送一个打开指令才行的吧

网友G:
简单PLC通讯在GX WORK2新版的软件才有,好像是1.567A这个版本才开始支持的。旧版本的软件并没有这个功能,当然你可自己写程序通讯。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H:
Q系列有 WK3?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用WK2还是W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