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3GA真假

楼主(2019-02-28):
网上淘的二手,各位帮忙鉴别下真伪,谢谢哈

网友A:
看做工像真品。

网友B:
根据杨站长以前提供的办法分析是假货

网友C:
这做工足以以假乱真

网友D:
没三菱标志,假货。。。

网友E:
正品,板上有三菱LOGO,这继电器很贵,造假的不会用这么好的。黑色的那两个高速光耦很贵,假的不会用这么好的。

网友F:
应该真,只是楼主没拍到关键点。
板子上的三菱标志一定要给特写。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G:
看cpu板的cpu的丝印,正品都有三菱的logo,是三菱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