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9-02-28):
我想用一个电位器给定第一个变频器速度,然后加一个拉线位移传感器,来给第二台变频器速度做从动机,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A:
可以,很多都是这样子做的,也有很多用同步仪。见过什么都不用的,两台变频器设置一样频率。问会用问题不,得知不会,人家这样也做了不少才敢用。

网友B:
双变频可以不用同步器也能稳定控制2台电机驱动输送链条

网友C:
引用楼主爱家爱china于2019-02-28 22:31发表的 喷粉线的链条两台电机怎么同步? :
我想用一个电位器给定第一个变频器速度,然后加一个拉线位移传感器,来给第二台变频器速度做从动机,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用我们的变频器给出方案

网友D:
一个变频器,两个电动机。

网友E:
搞个同步板或一个变频器控两个个电机,都可以

网友F:
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动机就可以了,变频器功率一定要大鱼电动机功率之和。

专业外协

网友G:
方法有很多,比如行程开关做加减速,电阻尺做加减速,本人一直使用同步器,第一台电机速度直接给,第二台做副电机,速度通过第一台电机输出0-10V给同步器,通过安装在链条上的位移传感器反馈信号调节2台电机同步,使用10年以上没出过问题

网友H:
如果有机械硬连接的,我觉得不用同步器,根据电机电流来微调一下频率平衡下负载就可以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多都是这样子做的,也有很多用同步仪。见过什么都不用的,两台变频器设置一样频率。问会用问题不,得知不会,人家这样也做了不少才敢用。

同步控制器太贵了,直接用拉线式的直线传感器给定第二台多便宜

网友I:
伺服更厉害  哈哈
一名工控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方法有很多,比如行程开关做加减速,电阻尺做加减速,本人一直使用同步器,第一台电机速度直接给,第二台做副电机,速度通过第一台电机输出0-10V给同步器,通过安装在链条上的位移传感器反馈信号调节2台电机同步,使用10年以上没出过问题

大哥,能说一下第一个图片的原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方法有很多,比如行程开关做加减速,电阻尺做加减速,本人一直使用同步器,第一台电机速度直接给,第二台做副电机,速度通过第一台电机输出0-10V给同步器,通过安装在链条上的位移传感器反馈信号调节2台电机同步,使用10年以上没出过问题

第一张照片中悬挂的东西是干嘛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搞个同步板或一个变频器控两个个电机,都可以

我就这么用的
lxiang1208

网友L:
我做过几种类型:
1、直接拿一台大的变频来带两台品牌电机(各3.7KW),但这种方式是简单的同步,相当于一起启动一起停,要求两台电机的负载需要相当的接近,较短的场合;
2、一台变频马达作主速度给定,另一台作从速度给定,从速度给定的采用位移传感大器(激光、超声波、电阻尺、光电位移传感器、拉绳传感器等等)来直接控制运行频率;这种方式用在负载不一样,或者是链条长度不一样的场合;
3、采用矢量电机,配矢量变频器来做,一台作主控制,它的转动输出配编码器,传给另一台矢量变频器作跟随频率动作,类似做到伺服同步的情况;
4、一台变频器A作主速度控制,另一台变频器B作从控制,B变频的频率给定初始值来自A变频的给定,以附加的传感器中位点作为PID的目标值,这样做PID跟随同步,这种方式下,需要要求是缓起动,在变速时都需要考虑时间;

5、用伺服作绝对同步控制,这块的成本就高,想像一下可以,目前在国内设备市场上也没有看到这样来设计的,但国外的设备上但是看过用SEW的伺服走总线来做绝对的同步,
lxiang1208

网友L:
在控制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对同步,还是绝对同步,控制方式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基于你的设备和运用场合;
lxiang1208

网友L:
我做过几种类型:
1、直接拿一台大的变频来带两台品牌电机(各3.7KW),但这种方式是简单的同步,相当于一起启动一起停,要求两台电机的负载需要相当的接近,较短的场合;
2、一台变频马达作主速度给定,另一台作从速度给定,从速度给定的采用位移传感大器(激光、超声波、电阻尺、光电位移传感器、拉绳传感器等等)来直接控制运行频率;这种方式用在负载不一样,或者是链条长度不一样的场合;
3、采用矢量电机,配矢量变频器来做,一台作主控制,它的转动输出配编码器,传给另一台矢量变频器作跟随频率动作,类似做到伺服同步的情况;
4、一台变频器A作主速度控制,另一台变频器B作从控制,B变频的频率给定初始值来自A变频的给定,以附加的传感器中位点作为PID的目标值,这样做PID跟随同步,这种方式下,需要要求是缓起动,在变速时都需要考虑时间;

5、用伺服作绝对同步控制,这块的成本就高,想像一下可以,目前在国内设备市场上也没有看到这样来设计的,但国外的设备上但是看过用SEW的伺服走总线来做绝对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