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纶屏密码问题

楼主(2019-03-01):
像这种进入画面需要密码,没有密码怎么办呢?请大神指导!小弟新手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密码?

网友B:
没有密码只能凉办啦,要不退出返回到主页或设定几次后自动返回到主页。要不在当前页面停止不动手动返回。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C:
在系统参数设置内看看吧。

楼主:
系统参数设置里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系统参数设置内看看吧。
我用的是EB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密码?
对的,工厂老设备,老人都走了,密码没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