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施耐德伺服电机模拟量调节

楼主(2019-03-01):
我有一台施耐德伺服驱动器,想通过调节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有关的伺服模拟量调节器,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伺服模拟量调节器推荐,还是直接用电位器调节就可以。

网友A:
当作变频器使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