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松下伺服瞬时动作区的扭力值问题

楼主(2019-03-01):
请问一下懂行的大师,松下伺服说明书中的瞬时动作扭力指的是伺服电机刚启动那一瞬间的扭力值吗?这里有点不太理解,还有连续运转区的扭力是否是指电机恒定运行在一速度时输出的扭力值.如果我忽然负载变大的话那么扭力值是否会自动高速到瞬时扭力区域的范围中以此来保证电机继续运行,这种冲击对电机的寿命是否会有影响/谢谢啦.

网友A:
高负载要不加减速机 要不就加大电机的扭矩 一般看电机的扭力 就看他额定的扭矩

网友B:
如果在电机的扭矩承受范围内就没事,如果超过了电机也会保护性的报警,一般电机都支持一定时间的超扭矩运行

网友C:
出厂的默认扭力报警时超过额定的300%,这个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