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1):
喷气纺的转杯电机转速在15-22万速,但经常坏,拿到厂家去,不到三分钟就修好了,什么原因

楼主:
说是这种电机是磁悬电机

网友A:
气悬浮吧

楼主:
有个气孔,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气悬浮是什么原理?

网友B:
这种电机一般用空气轴承!

网友C:
如果是旋杯喷枪考虑防爆用的是气动高速马达,那个影响转速的是高速轴承。最高转速60000rpm

楼主:
谁会维修这个,可以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D:
引用楼主lkjhg123987于2019-03-01 13:19发表的 懂磁悬浮电机的交流 :
喷气纺的转杯电机转速在15-22万速,但经常坏,拿到厂家去,不到三分钟就修好了,什么原因

经常坏,经常修?要是三分钟就修好了,是不是应该不是大问题,你可以深入研究下,自己开个修理厂

网友E:
该花钱的地方就花,三分钟也是技术活,给点钞票给别人是致敬社会的和谐,2020年中国共荣吗

楼主:
这个建议不错
引用 网友D:

经常坏,经常修?要是三分钟就修好了,是不是应该不是大问题,你可以深入研究下,自己开个修理厂

网友F:
是哪里坏?把要拆的螺丝做个记号,拿回来后看看动了几个螺丝,自己把那几个螺丝拆开研究一下,会有新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