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Q与欧姆龙NX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9-03-01):
请教三菱Q与欧姆龙NX之间的通讯。硬件接口有rs232,网口,怎么做一个信号交换?
或者对应一个数据区间,大佬帮帮忙!!!
有没有简单粗暴的?
socket?MODBUS?PLC-LINK?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点意见?

网友A:
都是支持标准的MODBUS的话,可以走MODBUS TCP或RTU,也可做SOCK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有没有案例
?

网友B(2019-09-27):
刚准备做这种通讯的设备,有案例了没?

网友C:
论坛里面有个案例: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