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生产线用三菱PLC选型问题

楼主(2019-03-02):
我这边现在要做一条垃圾处理的产线,大概有十台设备左右,每个设备大概是三四十点的样子,基本都有变频器。另外还有一些模拟量,要配备一个中央控制室,请问各位大神要怎么配置PLC呢?是每个设备都配置一个小PLC,还是只配置一个大PLC,通讯用什么形式比较好?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小plc分开,如果大plc一起有故障你全部动不了,小plc分开你可以单独停一台,毕竟成本也不高

楼主:
如果用独立PLC,那用什么通讯比较好?所有设备的数据都要互通的。每台设备都要配HMI

网友B:
FX5U,自带有模拟量,
变频也可通485用通讯,
以太网可以组网和连HMI。

网友C:
貌似只有用组态软件才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D:
小PLC带网口就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三菱Q ,一套PLC, 加远程模块,一条线轻松搞定,前提是一个人调试的话。而且写程序也是按你说的十台设备分子程序来的,如果他们之间有通信也方便快捷。

网友F:
用小plc分开控制,如果大plc一有故障设备全部动不了,小plc分开控制单独停一台,上位机用组态软件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G:
赞同3楼,使用5U

楼主:
那如果用5U的话,是用简单CPU连接吗?最多可以连几台CPU?100多米的话稳定吗?

网友H:
3搂的方案不错,以太网以后拓展也方便
此号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