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厂里的设备一直都是一些组装零件类的,    我编程习惯用 位移指令SFTL去写,   最近厂里新招了一个软件主管,  他表示用步进指令 STL指令,更好。   我想问一下, 大家是怎么想的。  讨论一下。

网友A:
这就是各师各教,谁又没有规定怎么写。只要能实现就好。
道理我知道,  但是还是想讨论下,  看看有没有这样写的大神 ,分享下不同写法的好坏。
  • 下载积分:+1(13434087696)
  • 学者

网友B:
    楼主为何习惯用 位移指令SFTL?
    因为我的PLC属于自学的,  最开始就是看别人写的程式,自己摸索。 所以,就习惯了用SFTL,请问这个有什么不好吗, 相较于STL。

网友C:
    我以前也是用位移指令寫,後來改用步進指令,沒特別去比較,習慣了都很好用。
    感谢您的回复,  想知道为什么要去改步进指令呢, 是发现位移的指令有什么不好吗。还是某天突然想尝试下新的写法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SFC来写顺控程序呢?虽说和STL是一回事,但我总感觉用STL很别扭。
    习惯了看梯形图。 SFC没有用过~

网友E:
    我比较喜欢用SFC来写

网友F:
    难道只有我都用SET RST?

网友G:
    也可以用MOV K10 D100 代表是开始 =K10 D100 执行  MOV K20 D100代表第2步 = K20 D100 执行.... 这样以此类推。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H(2019-05-27):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方式更好理解和后期改动
    学徒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是用位移指令寫,後來改用步進指令,沒特別去比較,習慣了都很好用。

    通常寫程式我會先畫流程圖,而SFC就類似流程圖,所以後來就一直用了

网友I:
    我们厂外购设备中也有用移位指令写顺控程序的,不过我还是习惯用步进指令来写程序的,个人感觉用步进指令写查问题和修改程序比较方便而已。

网友J:
    set rst .stl。楼主发个移位指令的案子看一看

网友K:
我习惯了用SET RST 感觉就是自由点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没有具体的形式  不过需要看具体的功能

网友L:
同意七楼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M:
deco d0 m0 k3         这个做顺控比较好用

网友N:
7楼的 方法 最长见 个人感觉也最好用,不用担心位复不掉的问题

网友J:
楼主有没有做过的案例分享一个。我用的STL
附件: 砸轴机.rar (23 K) 下载次数:89

网友O(2019-07-05):
我也喜欢用移位指令来写,不管那种PLC,写自动程序上去就是移位,屡试不爽呢!我觉得优点也很多,逻辑容易改

网友P:
引用 网友M:
deco d0 m0 k3         这个做顺控比较好用

终于见到了同道中人

网友Q:
我喜欢用STL写,SFC还要先建方框,还要多次进进出出,万一要插入一个或多个关联,SFC会很麻烦。用STL很直观,因为是用 的梯形图,要插入或删除很方便,不过STL也有弊端,就是没有SFC那么直观,必须要更加有清晰的思维,不然你绕进去了修改起来很麻烦。我们这里上一个工程师,他自己写的程序,叫他自己改个小动作都要该半天,后来我看他的程序,完全的麻花式的思路,还好几只23十个动作,所有他写的机器我全部从新写过。一般来说,用顺控还是推荐用SFC或STL,不建议用移位指令,不然别人检错或修改很麻烦。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喜欢用STL写,SFC还要先建方框,还要多次进进出出,万一要插入一个或多个关联,SFC会很麻烦。用STL很直观,因为是用 的梯形图,要插入或删除很方便,不过STL也有弊端,就是没有SFC那么直观,必须要更加有清晰的思维,不然你绕进去了修改起来很麻烦。我们这里上一个工程师,他自己写的程序,叫他自己改个小动作都要该半天,后来我看他的程序,完全的麻花式的思路,还好几只23十个动作,所有他写的机器我全部从新写过。一般来说,用顺控还是推荐用SFC或STL,不建议用移位指令,不然别人检错或修改很麻烦。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