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和工控相关的电脑问题
海纳百川

楼主(2019-03-02):
目前我的笔记本电脑的开机越来越卡,有时按开机f1或者f5提示,重启1-2次才能开机,咨询修电脑的说要更换内存条,关键各种软软件太多,有点不甘心,家园内的朋友有没有不做系统修复操作的办法,望提供方法,谢谢了。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吧内存条拔下来 清洁金手指 然后使用铅笔涂金手指 看是否改善

海纳百川

楼主:
好的,感谢热心朋友的指导,我试试看。
真诚到永远

网友B:
内存硬盘都分不清,小心修电脑的搞你

网友C:
换内存条不影响你软件吧?

网友D:
像这种情况肯定是软件装多了,如果你硬盘空间够的话,你可以再做一个系统变成双系统运行,逐步把软件移过去

网友E:
其实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吧?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F:
加个固态硬盘,再加条内存,应该就可以了,还有换内存条不会影响你电脑里面原有存储的软件,除非你换了硬盘,或者换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个固态硬盘,再加条内存,应该就可以了,还有换内存条不会影响你电脑里面原有存储的软件,除非你换了硬盘,或者换系统
这招让我10年买的电脑硬是用到现在。。。

网友H:
直接更换一个新电脑 别为了节约几个钱 就死折腾!
做事要有领导的风范,别总考虑小钱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I:
不換新電腦絕對不是為了省錢
而是許多軟體與設定都要重來
不然單位上的新電腦都會先問我要不要
寧可使用我5年錢的舊電腦
一個字: 懶

网友J:
换新电脑,再把旧电脑整个硬盘镜像过去,软件设置这些都不会变,部分软件可能需要重新激活一下。
请教一个和工控相关的电脑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招让我10年买的电脑硬是用到现在。。。

我家电脑12年了,这招用上去了电脑给老爸斗地主了

网友K:
目前五年了,这么说还可以坚持个5年

网友L:
买个固态硬盘,将原电脑硬盘GHOST过去,什么都不用动。用的好爽!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吧内存条拔下来 清洁金手指 然后使用铅笔涂金手指 看是否改善

我们是用A4复印纸来回摩擦金手指,或者用橡皮擦来回双面擦金手指,电脑用久了会插槽或内存有会尘土引起接触不良,有时会开不到机。

网友M:
一、更换硬盘要重新安装系统,二、换内存条(需要主板支持的相同HZ或者升级HZMAX )更换外围设备一般不影响原来的旧系统,换主板除外!还有不同电脑系统不同电脑配置的话,你用原硬盘加装个高配主板以前硬盘里的软件还是需要重新安装的,而且还要用双硬盘双系统,装个虚拟系统,要干活就进入原系统A,要玩网游就进入高配系统B。个人见解,不喜勿喷